我的玩具船

楼主(2005-10-09):
玩电动飞机快两年了,依然停留在初级阶段。这第一次接触模型船,从最便宜的入手。

地点:广州晓港公园

此船与普通的玩具船体积相仿,85CM长,用双380电机驱动,无舵,开关通道遥控。设备与动力同VOLVO 一模一样,只是船壳更新了。

请各位多多指教,看看此船的不足之处。

刚起动,起水花的图片。此时尚在加速,未进入全速阶段

此时是进入全速时的状态,是用8.4V松下方型镍氢电池(500克)。用松下方型电池比原配的7.2V镍镉(230克)重了大概270克,但电压高了,估计内阻小了,所以速度快了不少。原配的电池基本上无用。

网友:
外形好看了,但体积比VOLVO大,速度可能不会比VOLVO快.

楼主:
这是电池充足时进入全速的水位状态,我想这未叫起滑,但我觉得这比电压降低后象轮船一样排水航行有意思很多。

靠单马达驱动的转向姿态。这个转向就无咩意思啦,最小的半径都有70-80CM(目测)

而且越转越慢。

对于我,新手来说,这船160元,额外多送一对浆,这个价钱,值得了。消磨了国庆的3天假期反复玩了大概10组电池。
现在,有一只马达功率明显下降,走不了直线了,我也开始厌倦了。估计下一步若要再玩,就要改装了。

舒心,愉快。

静态时的图片。

网友A:
不错,在哪里买的?

网友:
这些玩具船能看不能玩
真的,机器室内的空气不流动
电机的热量太大
会影响电机的寿命
还有船壳有大了10CM
总重量又增加了不少
不过"万向接"的地方好象多了个风翼来降温
不过照样看来是多取一举,海摸不装水冷根本就很难降温

楼主:
看了其它的贴子,我知道那两个380电机发热量超大,所以我也加了“水冷”。

我这水冷跟你们的不一样,比你们的简单得多,也弱智的得多。

是闭环的水冷

就是用两块醮了水(湿透了水)的海绵压在船仓里与马达之间,冷却效果,非常理想。

8.4V全速5分钟下来后,马达上有一点温度,但绝对可以接受。起码比我玩飞机靠风冷间歇全速运转时好得多。

8.4V全速10分钟之后,就一定要回来换水啦,就是把海绵上的热水排干,重新吸水。这时马达的温度大概就跟
我玩飞机时的380马达相仿,但也不至于不能用手触摸的温度。

如果用7。2V的话,我估计把整快电池用光,也不用换水,只不过到时候,电池会比马达烫手。

网友:
西西梨的船。。。不错。。。。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在哪里买的?

广州很多地方有得卖

网友:
这个船不错!改无刷吧,380L 或者540L都可以 16到20节电池去跑
(最近让无刷船给搞疯了,看到船就再想改无刷。以后还是别让我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其它的贴子,我知道那两个380电机发热量超大,所以我也加了“水冷”。

我这水冷跟你们的不一样,比你们的简单得多,也弱智的得多。

是闭环的水冷

就是用两块醮了水(湿透了水)的海绵压在船仓里与马达 ...

你这主意好啊!对玩具船的空间来说,放块海绵是不成问题的,也重不了多少.玩五分钟换一水,够了,玩具船那响声,连续听五分钟就感到烦,也该停下来静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办法也用过
不过就是怕水进电机

网友:
船形几好看
整返条改540*2或者跑2.5油机应该几好噢

网友:
你的电池太重了,换成kan 1800mah 9。6V最好,轻松10C放电,刚好搭配2个380马达,重量是280克左右。
船轻了200克,速度会提高很多的。

网友:
只160元
這么便宜?

网友C(2005-11-16):
楼主要改的话,把行的一边马达卖我吧,我的一边马达也开始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改的话,把行的一边马达卖我吧,我的一边马达也开始不行了。

你想买电机????

网友:
不错,在哪里买的?

不错,在哪里买的?

网友:
我有现货啊!还有十几条.前天我刚发了2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