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XL新控来了。

楼主(2005-10-09):
我为我的450XL新配了9XⅡ遥控。
有个不懂之处,因为我新手,还没飞呢。
接收机要单独配电池???4.8V???
我怎么感觉好像只用一块电池,和马达共用11.1V电池。我想错了???
再说原配的接收电池是镍镉的,好重啊。
大家都是怎么搞的??
给点好见意!谢谢!

网友:
接收机的电池是飞油鸡的时候才使用的!
接收机直接放在小龙上面是通过电调的插头供电的,我说得对巴,各位大侠!

网友:
需要再另外配一个微型的接收机,而且要支持JR的

网友:
9x的接受机 可以用在亚托上 就放在飞机肚子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为我的450XL新配了9XⅡ遥控。
有个不懂之处,因为我新手,还没飞呢。
接收机要单独配电池???4.8V???
我怎么感觉好像只用一块电池,和马达共用11.1V电池。我想错了???
再说原配的接收电池是镍镉的, ...

  跟我开始犯一个毛病,可惜,我的只是个RD6000,还二手的.

网友:
电调有个BEC输出,用它给接受机和舵机供电

楼主:
还是有点不懂,大哥们谁能说清楚点啊?
我是新新手啊。

网友:
接收机不用单独供电的,由电调的控制线送电。只要电调接上电池和插入接收机就可以供电给接收机的,不用另外接电池给接收机的。

楼主:
噢!谢谢楼上的兄弟!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