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xl的电直的舵机

楼主(2005-10-10):
我想使用gws的11g
舵机
,不知道是否合适。
电池
是ake的1900ma的电池,是否可以呢
还有,如果,我选择350w的b28的马达,是否对增加负载能力有帮助呢
或者谁知道哪种方法能够增加负载能力?
换35的电调,还是更换主齿轮。
谢谢了

网友A:
用GWS的11g舵机应该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该舵机的安装尺寸是否符合450XL的标准。
电池是1900mAh的没有问题。如果用350W B28马达,功率偏大,耗电量会很大,对电池要求较高,建议使用200W-280W功率内的B28马达。
如GS的B28-35-12、亚拓的2800KV 400LF等。
如果要增加直升机的负载能力,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主桨的长度,并增加尾管的长度,但这需要更高功率的马达和更好性能的电池。

楼主:
谢谢dfly啊,
对于舵机,450xl标准配置是什么呢?目前卖450xl的只有全套飞机和马达,电调。
另外,对于我购买全套的450xl,增加主桨的长度和尾管的长度容易做吗?是否有现成的商品呢。那样就更方便了
至于更高功率的马达和更好性能的电池,也能买到吧

网友B:
用GWS11克舵机很好啊,可惜现在好像不生产了,我想买都买不到了

网友C:
舵机我看辉胜的不错,还便宜,建议楼主试试。具体的可以联系北京时尚梦幻的老王,手机 13801298407。他那里有专门挑选过的,适合XL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