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升力骤降,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5-10-10):
飞了几天3D板身,怕手生,拿450出来练练,没想到飞机拉力大不如前,而且还特耗电,一块电池没几分钟就没电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望各位了解原因的模友帮帮忙!!!

网友:
可能是电池问题,或者连杆不顺畅造成。电调发热如何?

网友:
电池问题,不要满充放置锂电,要保持40%容量保存。

楼主:
我总共有4块电池,应该不会是电池的问题啊!!!
电调和电机的发热还算正常,但每次悬停,电池发热较厉害。

网友A:
大桨用手转放手后能转几圈,我的可以转10圈,如果只有4圈,请检查尾驱动齿轮轴轴承,还有皮带不能过紧,齿轮啮合不能没有间隙

楼主:
哦!我试试看!

网友: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用手转放手后能转几圈,我的可以转10圈,如果只有4圈,请检查尾驱动齿轮轴轴承,还有皮带不能过紧,齿轮啮合不能没有间隙

10圈阿???说说你具体怎么转?

网友:
10圈?怎么转的啊?

网友:
iceman得机机太理想话了。其实有5圈左右就可以了。呵呵!!

网友:
我的450XL用手拨,再用力也没转到过十圈。好像也就5~6圈吧。
想想您的十圈哪该有多灵活呀???

网友:
可以上录象证明我没有说大话!哈哈!

楼主:
可能是有点涩,才转了两三圈,我拆开来清理看!!

网友:
最大可以转15圈。超顺滑,今天放手3秒只偏移了1米多点。

网友:
10圈还是有可能的,个部分都润滑的很好,只是个人感觉必要不大,有5-6圈就可以了。

网友:
是不是桨距的问题啊。仔细测量一下,很有必要的。

楼主:
谢谢各位!!综合各位的意见终于调好了,飞机又恢复了原来的“爆劲”!!!
另外我还发现尾桨的螺距不一致对机机的影响居然也很大!!

网友:
尾桨的螺距怎么调整一致?

网友:
难道用了一长一短球头扣?

楼主:
变距机构有点变形了,在球头扣处加了垫片反复调整后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