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特巴4VF发射机用充电电池的电量显示

楼主(2005-10-10):
福特巴4VF发射机用充电
电池
的电量显示为80%,正常吗?大家通常低至百分之几需要充电?

网友A:
一般正常是 超过100%的

网友B:
不正常,我的正常情况下显示都在100%或更高!

网友C:
镍氢,镍铬和干电的电压不同,如果不是刚充完,用充电电池稍低一点也是正常的。百分之八十就说不好了,你可以用全新的干电试一下,打不满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