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用1800mA发电能工作多长时间?

楼主(2005-10-10):
各位大大,9X2用1800mA发电能工作多长时间?

网友A:
45分钟左右啦
我的2500大概能用1小时20分

网友:
我的3810

使用1800的NIMH电池可以工作5个小时。我推测发射机的工作电流大约300多毫安。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2005-11-14):
说明书好像说工作电流 200mah吧,算下来约9小时

网友:
600毫安的镍铬电池实车45分钟叫电量低,1.5小时关机(不做任何操作)

网友:
我用9x2,GP1800,可以用13个小时。

网友(2005-12-16):
引用 网友A:
45分钟左右啦
我的2500大概能用1小时20分

不是吧 你的发射机是不是短路了 或电池坏了 我用1800最多连续开机7-8个小时都还没报警呢

网友B(2006-01-25):
1300mAH用原机充电器50mA需充几个小时

1300mAH用原机充电器50mA需充几个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B:
1300mAH用原机充电器50mA需充几个小时

充电电流太小了吧???要26-31小时。

楼下的,我说得对吗?

网友:
估计5-6小时没什么问题

网友(2006-03-06):
我的能三个小时2000MA的
..............

网友:
实际发射电流比较大,在800MA以上!

网友:
发射电流有800MAH?

网友:
有这么大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