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潮流,玩ESKY LAMA2啦!

楼主(2005-10-11):
看了财神前一段时间的介绍和视频,我也忍不住从深圳飞扬买了一架。
说一下印象:打开包装,包装不错,机机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精致,做工一般。装上电池,调整微调倾斜盘还不平衡,又把舵机上拉杆调整了,才平衡。试飞,确实很容易控制,很短时间就能控制自如,脚架和机尾部分是塑料的,强度不够,新手降落控制不好就容易造成损坏,要想爽飞得多配电池。目前的价格显得偏高了,如果在500-600左右比较适中。

网友:
哪里可以买到esky lama2的电池?

网友:
我是自己组的AKE的1300的电池,还不错

网友A:
我也想买一个!请问LAMA的什么部件是容易损坏的?想一起买点备用?电池可以用1300的吗?

网友B:
目前遇到的就是尾巴容易坏,不过找到了方法修,用热容枪很容易就可以修好,呵呵

楼主:
lama2用的电池是7.4v800ma的里电,我手头有8.4v的氢电,是原来esky-indoor机上用的,不知道能不能用在lama2上。哪位模友清楚?

网友(2006-01-11):
电直与油直的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买一个!请问LAMA的什么部件是容易损坏的?想一起买点备用?电池可以用1300的吗?

你不买450?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财神前一段时间的介绍和视频,我也忍不住从深圳飞扬买了一架。
说一下印象:打开包装,包装不错,机机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精致,做工一般。装上电池,调整微调倾斜盘还不平衡,又把舵机上拉杆调整了,才平衡。 ...

我的四通ESKY的斜盘用微调就调不平,怎么调舵机上的拉杆?请赐教!

网友:
我买的LAMA2,才57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目前遇到的就是尾巴容易坏,不过找到了方法修,用热容枪很容易就可以修好,呵呵

用AB胶也很好啊!硬度比原来没坏的更硬!

网友:
这款对练习没什么好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