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36#机配的6通接受电源线是哪根呀?~~```怎么有两个插头??

楼主(2005-10-11):
谢谢大家帮忙啊!~~```这玩意坏了就没得配了!~````小心加小心!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帮忙啊!~~```这玩意坏了就没得配了!~````小心加小心!

华科尔6通接收机上:
插头1:两条白色线:是接马达
插头2:一红一黑线:是接电池
国产的东西,坏了要配一点都不是问题,放心更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6通接收机上:
插头1:两条白色线:是接马达
插头2:一红一黑线:是接电池
国产的东西,坏了要配一点都不是问题,放心更放心

国产是没错啊~```但编码不一样怎么配接受??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是没错啊~```但编码不一样怎么配接受??

6通接收系内置电调混控对应发射呀,可以去原厂配新的,或找个二手,都很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