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2开遥控时,突然腾空而起,撞上墙顶,电池摔坏.

楼主(2005-10-11):
各位前辈遇到没有,又开机试,偶尔猛转一下.
检查发现主齿打毛了,桨轴间隙很大.
会不会是遥控没电造成的?

网友A:
我的E-SKY 3D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没那么严重,换了好的遥控器和接收机就OK了

网友:
你看是不是油门推到最大了?

网友B:
我的E-SKY cp2也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没那么严重

网友:
先看看遥控的微调和油门竿是不是最低

网友C:
如果油门杆不在最低位置,开机后,主电机是不工作的。

网友D:
是不是倒飞开关什么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C:
倒飞开关不对,开机后电机也是不能工作的。

楼主:
倒飞开关没动,油门最小,动过微调开关。
开关遥控时,油门最小。
说明书全是英文,靠猜。

网友E:
基本上是接收机干扰导致的,我的飞高也是这样的,后来换了GWS的六通就好多了。不过偶尔还是会有一点干扰。

网友F:
这是设备的问题拉,低价的设备经常出现这种现象的,你在飞的时候,隔壁开一下电钻甚至开一下日光灯所发出的杂波,就有可能导致你的飞机失控......
解决的办法最彻底是换高档的设备(抗干扰性能好!),并且尽量在开阔没有干扰的地方试飞。

楼主:
晚上飞起来了!
电池坏了一节,去掉,8。4V也能飞,动力比较温柔,不象三节的粗暴。
建议各位象我一样的菜鸟学飞不要用原装理电池,悬停学会后再用,免得把机机摔坏!

楼主:
今天把遥控器的电池换成氢电,舵机不抖,电机也不偷转了!
安电池时,发现弹片上很脏,估计干扰和电池接触不良有关,望各位注意!

网友G:
英文 买给谁啊
我的进口产品都是中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