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林引擎实物图片及原理

楼主(2005-10-11):
1861年发明。利用空气的膨胀和压缩原理的外部燃烧引擎。只需要用酒精灯和试管。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制造动力和乐趣。

楼主:
(GIf动画不动了)。还有单幅说明

网友:
可以做原理演示。缺乏实用价值。

楼主:
因燃料在机器外部燃烧,燃烧充分,工作过程极为安静,据网上介绍,已经有用此类发动机作动力的潜艇,便于隐蔽。此发动机的热源也可用太阳能,具有比太阳能电池更高的转换效率。
这是网上介绍,不知对否。

网友:
这种发动机效率极低、即热能利用率低,功率也很低,发展前景不容乐观。目前在模型上用的只有装在动力滑翔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燃料在机器外部燃烧,燃烧充分,工作过程极为安静,据网上介绍,已经有用此类发动机作动力的潜艇,便于隐蔽。此发动机的热源也可用太阳能,具有比太阳能电池更高的转换效率。
这是网上介绍,不知对否。

正确,AIP潜艇。因为是连续燃烧,所以燃气可以直接排入水中。振动小,有利于隐蔽。

网友A:
它在潜艇上用主要是两点:
其一是振动很小,因为不存在内燃机的那种爆发式功率输出。
这对于隐蔽性就是生命的潜艇来说是选用它的最大理由。
其二是外燃方式比较好组织燃料和氧化剂,这对于封闭循环比较合适。但这不是潜艇用它的主要理由。

其他的性能都和传统柴油机相差很大。比如效率,远不如柴油机。体积重量都很庞大,启动慢。价格贵的问题主要还是产量太低。
比太阳能电池效率高我是承认的。现在最新最好的太阳能电池也不过有30%多点的效率,普遍都只有10~20%左右。各位同好不要为这个说法吓倒,说白了也就是比蒸汽机高点。

要是它真的好,为啥不在民用中大量涌现呢,只在军用而且只在潜艇上用,而且还只有瑞典和倭国的潜艇上用呢?

燃气排到水里和内燃外燃关系不大。上舰的斯特林机也没说燃气直接排水里去。美国的热动力鱼雷才直排水里,那是因为鱼雷上处理燃烧产物麻烦,这样就带来一个背压问题和航迹问题(当然航迹没早期的蒸汽瓦斯雷那么明显)。潜艇上空间大多了,AIP系统废气都是用特别装置要先冷凝出水份和未燃尽燃料,然后吸收掉二氧化碳或者将其溶解到水里。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又学到了不少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相关网站
http://www.sas.org/tcs/weeklyIssues_2005/2005-02-11/wanderings/

好站,收藏了,原来还得浇水冷却呀。

网友(2005-11-10):
引用 网友C:
没搞懂~~~~~~~~~~

我也是一直没有搞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它在潜艇上用主要是两点:
其一是振动很小,因为不存在内燃机的那种爆发式功率输出。
这对于隐蔽性就是生命的潜艇来说是选用它的最大理由。
其二是外燃方式比较好组织燃料和氧化剂,这对于封闭循环比较合适。但 ...

如果我要是问:"核动力这么好,为啥不在民用船只上使用呢?"

你一定会说我是个白痴

网友:
你做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