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R136F的最大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楼主(2005-10-11):
接受机R136F的最大工作电压是多少伏?

网友:
我长期用6V供电没问题。难道你想上12V不成?

楼主:
我买了一个ESC-800-BA电调,60安的,我就是想问问,这电调最大工作电压是12伏,接受机和电机共用动力电,问最大多大电压是安全电压呢(不损坏接受机和电调为前题).我现在买这电调就矛盾了,60安可以上更大的电压,带动380以上的电机,本来是好事,可是就因为和接受机共用动力电,电压大了怕又烧了接收机,请那位高人讲解一下,怎样才好?

网友A:
接收用的还是电调输出的电源,动力电用12V,电调输出给接收机的还是5V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用的还是电调输出的电源,动力电用12V,电调输出给接收机的还是5V啊

明白,收到,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