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空压机能否改来做模型?

楼主(2005-10-11):
我家有台大的空压机,就是常用来加气喷墙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改来解0.3mm的喷枪做静态模型。
可以的话该怎么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家有台大的空压机,就是常用来加气喷墙的那种,不知道能不能改来解0.3mm的喷枪做静态模型。
可以的话该怎么改呢?

应该可以的,不过一定要加装水滤,否则那么细的喷嘴会喷水。

网友:
还得调整压力吧

网友:
加油水分离器和减压阀就可以了

楼主:
好像有带减压阀的油水分离器吧,不知道多少钱?我看了一下,空气压力PSI值为0~180,BAR值为0~12,是不是通常说的8公斤气压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