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无刷外转子 用双电调的话 用Y线连接 可以同时驱动吗

楼主(2005-10-11):
双无刷外转子 用双电调的话 用Y线连接 可以同时驱动吗    还有可以用双无刷 和双电调接在混控上 差动使用吗  是不是要减一个的负极接线啊  请大侠指教

网友:
据说不行,没试过

说是2个电机的时候电调不能判断相位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无刷外转子 用双电调的话 用Y线连接 可以同时驱动吗    还有可以用双无刷 和双电调接在混控上 差动使用吗  是不是要减一个的负极接线啊  请大侠指教

双电调,双电机,共用一个电池,Y 接,绝对可以的。共用接收油门也是可以的,不用断开地线,Y 接即可。

双电机共用一个电调,则启动时,有时会不行,有时行,转起来了就没事,但最好不要这样做,因为,万一在空中一下起动不了了,就麻烦了。

网友A:
用Y线后,接收机传给2个电调的信号还正确吗? 分流了,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试验?

另外楼主是不是在计划飞一个双马达的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Y线后,接收机传给2个电调的信号还正确吗? 分流了,有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试验?

另外楼主是不是在计划飞一个双马达的飞机?

可以,一般电调是高阻输入,并多几个都不会有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一般电调是高阻输入,并多几个都不会有什么的。

那 请问  如果用双无刷电机 和双电调   使用混控来做差动   就是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速度差来转向
  需要做什么改造吗 谢谢 指点 :)

网友A:
楼主,我对你提出的问题也感兴趣。我用有刷的2个电调(华迈的50A,翼龙的30A,华科尔的混控器,futaba 4YF发射机,RF136接收机)试过,不行。一个马达转,另外一个马达停止转动。无法实现2个马达在不同转速下的同时工作。
我想如果用FF9那样的高档遥控器,或许能行。
另外,我有一个中山顺达生产的双180马达的海鸥滑翔机,它的电调、接收机是一体化的,这个电调可以实现2个马达的转速调整,但电流最大不能超过20A,毕竟只是180小马达。

--------------------------------------------------------------
那 请问  如果用双无刷电机 和双电调   使用混控来做差动   就是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速度差来转向需要做什么改造吗 谢谢 指点 :)

网友:
理论上可以
如果你的摇控器支持混控话,可以一试.不过因为电调起动时油门保护的问题
用普通的混控器可能不管用

楼主:
继续请教中啊  有谁试过的啊
用双无刷电机 和双电调   使用混控来做差动   就是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速度差来转向

需要做什么改造吗 谢谢 指点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对你提出的问题也感兴趣。我用有刷的2个电调(华迈的50A,翼龙的30A,华科尔的混控器,futaba 4YF发射机,RF136接收机)试过,不行。一个马达转,另外一个马达停止转动。无法实现2个马达在不同转速下的同 ...

请问:华迈的50安的有刷电调和福特巴接收机兼容吗?请单独试一试。
翼龙的有刷电调和福特巴接收既肯定不兼容。

网友:
华迈的50安的有刷电调和福特巴接收机兼容!没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 请问  如果用双无刷电机 和双电调   使用混控来做差动   就是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速度差来转向
  需要做什么改造吗 谢谢 指点 :)

完全可以,但要保证上电启动时两个电调的输入都是油门最低点就可以,不然电调没法启动,并且最好用完全一样的两个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但要保证上电启动时两个电调的输入都是油门最低点就可以,不然电调没法启动,并且最好用完全一样的两个电调。

o   哦 只要是把油门放在最低点就可以了 吗   那 需要减去其中一个电调的 正极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请教中啊  有谁试过的啊
用双无刷电机 和双电调   使用混控来做差动   就是通过改变不同电机的速度差来转向

需要做什么改造吗 谢谢 指点 :)

电池:正极和负极分别 Y接到两个电调,然后两个电调各接一个电机,接收机的油门和你要混控的另一通道(副翼/尾翼)接到混控器,混控器的两个输出分别接两个电调的BEC排线。一般是这种接法,特殊的我就不清楚了。
不过有点奇怪,不清楚你是用在什么地方,我想用混控没有用副翼来控制转向的效果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华迈的50安的有刷电调和福特巴接收机兼容吗?请单独试一试。
翼龙的有刷电调和福特巴接收既肯定不兼容。

----------------------------
华迈的50A电调兼容性和线性都是很好的,我用过它的20A和50A的2种。否则也不敢卖那样贵了。

网友:
可能是控制象波音777那样的双马达象真机。

网友:
请问:华迈的网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正极和负极分别 Y接到两个电调,然后两个电调各接一个电机,接收机的油门和你要混控的另一通道(副翼/尾翼)接到混控器,混控器的两个输出分别接两个电调的BEC排线。一般是这种接法,特殊的我就不清楚了 ...

呵呵  我是用在飞艇上的 差动转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