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船的板

楼主(2005-10-11):
大家用多厚的板做船?用那种板(三合板、中纤板)?谢谢

网友A:
中纤板....狂晕
那中纤板整桌子还差不多
又重又厚
呵呵

网友:
我的用3MM厚那种,做肋板.我这叫三夹板,做家具用的,不好,易脱胶.重量偏重.不知道哪里有航空三合板卖,那种好.

网友B:
三合板。。可以用的。。但比较重。。。。我们都是。。用1MM的铜木板做好了。。。在家2层玻璃钢。。就很结实了。。但。。。都是用在电船上。。。的。。。要是油船的话。。。都是玻璃钢做的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合板。。可以用的。。但比较重。。。。我们都是。。用1MM的铜木板做好了。。。在家2层玻璃钢。。就很结实了。。但。。。都是用在电船上。。。的。。。要是油船的话。。。都是玻璃钢做的壳了

铜木板?未听过,有样子上个看看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纤板....狂晕
那中纤板整桌子还差不多
又重又厚
呵呵

有2MM的中纤板,很好弹性的。不过造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那当然不行拉
中纤板被水浸过就废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当然不行拉
中纤板被水浸过就废拉....

哦,原来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个

网友:
用 PCB 母板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的
中纤板不能浸水的
用三合板可以的啊
用白乳胶粘很稳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铜木板?未听过,有样子上个看看吗?谢谢。

是桐木片吧.山东任航航模器材厂有邮购.服务挺好,只是要购买一定的数量才能保证运输过程中不会折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桐木片吧.山东任航航模器材厂有邮购.服务挺好,只是要购买一定的数量才能保证运输过程中不会折坏.

谢谢,能给个联系方法吗?

网友:
如果装电动的再想方便点用棒冰棒就行啊,而且容易弯曲.整个船体做好后用1.5号砂纸打磨后在船体外涂504胶和环氧树脂都行.要是密封性好的船,体内可以不涂,但建议最好涂薄薄的一层,以防万一.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能给个联系方法吗?

电话号码不在身边,你可以用Google搜索进入他们厂的网页,里边有各种桐木型材的介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找到并邮购的.

网友:
找兰羽模型吧 1mm 2mm 3mm的层板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话号码不在身边,你可以用Google搜索进入他们厂的网页,里边有各种桐木型材的介绍.我就是用这种方法找到并邮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