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vf并口分立元件装了用不了

楼主(2005-10-12):
用了所有论坛上的方法都是用不了
PPJOY8.8添加遥控器后在映射里扫描不到,游戏杆内测试不会动,郁闷啊.

网友A:
并口在BIOS里设成ECP模式,在系统中设中断用任何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口在BIOS里设成ECP模式,在系统中设中断用任何可用

都设了,搞过几次都不行??

网友:
你是用USB供电,还是用电池的

楼主:
用电池供的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论坛上的方法安装没有问题,很多朋友包括我都试过了。
PPJOY添加遥控器后在映射里扫描不到,首先确认T4VF的输出信息是否可用,输出信息可以联到音频口上,看有没有声音就知道了。

用万用表测了信号线有3点几伏的电压,没有试过音频,是接到麦克风上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