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kt飞机的版面连接问题

楼主(2005-10-12):
问一下小的kt飞机舵面与固定安定面有什么比较妙比较可靠的连接方式?

楼主:
透明胶回中不是很好吧

网友A:
成品塑料合叶铰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品塑料合叶铰链

对!
也可以用纤维胶带交叉粘接,不过铰链更省事,也不贵,呵呵。

网友:
这东西哪里有卖啊?——成品塑料合叶铰链

网友:
傻猫就有:B

网友B:
猫啊~```这个是你的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猫啊~```这个是你的店吧?

不然怎么“趁机做广告”呢……

楼主:
网站不好使,那个东西还能在哪种商店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站不好使,那个东西还能在哪种商店买到?

模型上才用这个的。

淘宝刚刚恢复正常了。

网友:
用透明胶或者纤维胶带交叉做铰链很好用

楼主:
纤维胶带一半应用于哪些领域的?应该在哪些商店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胶带一半应用于哪些领域的?应该在哪些商店买?

常见用于包装的,适合模型的很少。

网友:
用塑料片如 包装的那种透明的塑料, 鼠标的包装里的塑料片。

网友:
那种塑料片弯折的地方很容易疲劳

网友:
引用 楼主:
纤维胶带一半应用于哪些领域的?应该在哪些商店买?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这种就是适合模型的,高粘高强的!

楼主:
谢谢了,不过那个铰链能自动回中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不过那个铰链能自动回中么?

铰链自动回中没用啊,这个功能是舵机实现的,如果铰链也有的话不是要打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一下小的kt飞机舵面与固定安定面有什么比较妙比较可靠的连接方式?

用IC卡啊,好东西,用剪刀剪出形状,然后把一头折成90度,在KT版上开一小孔,把剪好的IC卡穿过去,用两面胶粘,然后用透明胶
看我的机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铰链自动回中没用啊,这个功能是舵机实现的,如果铰链也有的话不是要打架了。

我指的是电磁舵机

网友:
那和铰链没什么关系了嘛,呵呵。

网友:
是小飞侠的方向舵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