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了个CP2发现很好飞啊,有CP2的交流下

楼主(2005-10-12):
刚收了个CP2发现很好飞啊,有CP2的交流下,尾
电机
好象很容易坏啊

网友A:
这么快就飞起来了???动作好麻利!!!

网友B:
飞电直,最头疼的就是这个尾电机!所以,玩电直最好还是尾皮带传动!

网友C:
CP2原配的尾电机也很耐用的,
还是换个6块钱的尾电机吧。

网友D:
我用CP2的头加国产的MS700的机身,效果很好!

网友:
我也是刚刚买了一架CP2,不错,可是我还没有飞好,老是不是倾左就是倾右。高手说说怎么调试它呀

网友E:
为什么我的CP2 在起飞的时候怎么调都往左偏
我是刚接触模型 请有经验的给指点 谢谢

网友A:
CP2飞起来有点贼,最好在无风和室内练习,油门曲线不太稳定,起飞前先大幅度的摇摇杆。如果是新手,先使用比较重的电池(或在电池夹出配上适当的重量)飞,那样飞机的重心相对更低,飞起来更稳些。

网友F:
Hi 小鴨號 大大
可否上圖看看,因我也想這樣改 ?
煩請赐教
謝

楼主:
用的塑料桨,降落重了打了尾管,主架和尾管接头断裂,尾管打断,强度没原来的3D高了.平凸的是效率高啊,哪有便宜的卖啊,原来配件便宜的立翔不做E-SKY了晕死.

网友:
大家看看你的机机这里是不是也很紧的,我的装上去以后发现这里很紧,很难转动,有没有问题呀?

楼主:
这个地方的螺丝不能上紧,要能顺畅滑动

楼主:
楼上的桨有没蒙皮,有铅条配重吗,

网友:
大家好,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网友G:
cp 2在那里买的,谢谢你了

楼主:
普通就是设到0度或低于0度一点

楼主:
普通就是设到0度或低于0度一点,那个当然不要 ,里面的会上下运动变桨矩

网友:
我的cp2是在三军买的
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09

网友:
大家还没有帮我说说那个平衡翼拉环跟主浆夹头之间的问题呢?

网友(2005-11-11):
陀机问题
我的CP2-005在推油门的时候发现,大概油门推到一半的时候,发现前面的陀机跟后面的二个陀机不一致,导致倾斜盘向后倾斜,大概有一个半丝的位置(调整杆旋转一圈半),低油门的时候绝对平衡,大家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xx!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