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藍色機械鳥等前辈指点,谢谢!

楼主(2005-10-12):
我T-REX450XL用的是RCE500,FF9CHP,但不清楚练悬停应该设置哪些参数,该如何设置?哪些是必须设置的,哪些是看情况设置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T-REX450XL用的是RCE500,FF9CHP,但不清楚练悬停应该设置哪些参数,该如何设置?哪些是必须设置的,哪些是看情况设置的?再次感谢各位的指点!

在設置之前,必須先將馬達線拆除,並確認舵機方向性,再將油門搖桿推至中點,並確認舵機擺臂是垂直/平行,螺距攻角臂也是在行程中點,此時螺距應是0度!
FF9CHP?
請告知FF9CHP代表的是?,我才能針對您的問題繼續提供給您參考

网友:
FF9CHP 是FUTABA FF9 super 的直升机版。

楼主:
对,FF9CHP 是FUTABA FF9 super 的直升机版,我在调整end-point时,第5通的陀螺仪只能调整H值,而不知道如何能将光标弄到L值上,请教教我,谢谢!

网友:
拨操控杆。

楼主:
都试过啦,拨任何的操纵杆和开关通道杆,哪个也不好使,就是调过不去,我都急死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试过啦,拨任何的操纵杆和开关通道杆,哪个也不好使,就是调过不去,我都急死啦!!

您必須進入發射器,將GEAR設置為F開關,如此F開關才會有作用!

楼主:
终于设置上啦!谢谢大家!太感谢啦!我在遥控器的论坛里发了好久都没人理我,还是亚拓的论坛里好人多呀!
就是GYRO-SENS中将MIX设为INH,我原先设置成ACT了!

网友:
用GYRO-SENS菜单中的ACT模式下,也可以设定开关来控制感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