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请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该如何让飞机的螺旋 ...
各位老大,请教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我该如何让飞机的螺旋桨停止转动呢?

楼主(2005-10-12):
是不是把微调拉到最低,然后把右侧摇杆拉到最下面就可以了?
大家别取笑我啊,是菜鸟…

网友A:
不用把微调也打到最低啊,油门控制杆拉到最低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机机是没有单向轴承的话旋翼就会很快停下来,如果是有单向轴承的话呢旋翼就会停得慢一点;一般的做发是机机降落以后,油门杆拉到最低,然后用手从上面轻轻按住旋翼头,旋翼就会很快停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