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船轴系加润滑油的问题

楼主(2005-10-12):
请问各位,电船的轴套和轴之间一般是加什么润滑油呢?

我试过在轴套里加入摩托车的变速箱油,(BP的液态油),但这种油粘绸度比较大,下水后,船明显速变慢。

在现场把轴拆出来,用纸巾把油、水混合物擦干后,船的速度明显变快。

估计就系因为轴套里面有油,而且粘力比较大,影响马达输出。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黄油也可以啊啊

网友:
把黄油加热。。。在用注射器。。。加进去就OK了。。。很简单的。。

网友:
不行~黃油的粘度太高~推薦汽車機油~或是妳噴點WD40~可以用縫紉機油作為軸承油~

网友:
我用衣车油.

网友B:
什么衣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衣車?

縫紉機

网友:
暈死~呵呵~我的是我媽單位那兩臺無級變速的縫紉機喝的油~

楼主:
在轴里面光喷WD40,不加油可以吗??

网友:
不好~WD40的潤滑隻是初步的~不是持久的~要想持久就是汽車機油~不過即使加暸機油最好還是要經常清理軸繫加油~

网友C:
安耐迟可以不?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耐迟可以不?呵呵

好主意
等着你吃螃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耐迟可以不?呵呵

可以~和機油一起用~單加的話妳還不如買點糢型用的金屬或陶瓷耐磨濟呢

网友D:
用进口的低温黄油!桨轴产生的热量会把黄油脂转化成液态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安耐迟可以不?呵呵

安耐驰很好用
偶用在软轴5万5千转条件下的效果都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进口的低温黄油!桨轴产生的热量会把黄油脂转化成液态油的!

那樣不好~也沒必要~機油到處都是~低溫黃油還進口的~不是很好弄啊~

网友E(2006-02-08):
如果国内润滑技术企业向开发适合大家需要的专用润滑油,大家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也曾因为舰船模型密封油找不到合适的油品而烦恼过,其实特种润滑油可以解决很多类似问题,国内完全可以设计生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国内润滑技术企业向开发适合大家需要的专用润滑油,大家的心理价位是多少?我也曾因为舰船模型密封油找不到合适的油品而烦恼过,其实特种润滑油可以解决很多类似问题,国内完全可以设计生产

專用潤滑油不是沒有~就是很貴~模型用的特種潤滑油不到10ml就要破百~

网友F:
10ML 就一百,你也为是极品五粮液啊。这也太贵了吧。

网友G:
我用的是车船上的机油,每次跑船后机油都溅出,弄的船里很脏,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ML 就一百,你也为是极品五粮液啊。这也太贵了吧。

不是極品五糧液~極品茅臺~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是车船上的机油,每次跑船后机油都溅出,弄的船里很脏,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

一小段硅膠管~一個軸承~一個毬頭搞定~

网友(2006-03-24):
加好的机油和弹子油的混合油

加好的机油和弹子油的混合油,调到你要的浓度

网友:
要注意防水啊~~

网友:
現在就是老進水~比較鬱悶

网友:
以前我家跑步机用的是硅胶油润滑效果相当不错,不过不知道是否适用于此。

网友:
郁闷什么?

船就是在水里玩,不进水那还是船吗?那是飞机啊!

哈哈哈哈

网友H:
没撞过的不是车~~没摔过的不是飞机~~不进水的不是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撞过的不是车~~没摔过的不是飞机~~不进水的不是船~~~

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撞过的不是车~~没摔过的不是飞机~~不进水的不是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