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有TOC的图纸?

楼主(2005-10-12):
想要50CC汽油机用的飞机图纸。
国外好多人都玩TOC了啊,大家加把油玩TOC啊!好爽。

网友A:
什么是TOC呀发个图看看

网友B:
通常我们在网上(
http://www.profili2.com/eng/plans.asp
等网站)下的图纸很多是AutoCAD的那种DXF格式的,如果能将其变成普通的JPG格式而且比例不变的话,就能通过普通A4幅面的打印机输出多幅拼成原模型图纸,现在请按以下方法搞定它!!!!!!!!
1、AutoCAD里设打印机为PublishTOWeb JPG.pc3
2、纸张自定义为跟模型一样的大
3、按1:1打印成文件(JPG格式)
4、再用EXCEL将其打出来。

网友C:
真麻烦。你直接在CAD的打印里面把打印机改成A4的,比例按满幅输出,不就行了?
这么转来转去,没那个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