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请进

楼主(2005-10-12):
我的小龙换了GWS微型接收机后摆尾严重,不知道为什么?发射机是9X2,陀镙仪是:RCE400,请版主给予帮助,谢谢!再有陀镙仪是不是插收轮架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小龙换了GWS微型接收机后摆尾严重,不知道为什么?发射机是9X2,陀镙仪是:RCE400,请版主给予帮助,谢谢!再有陀镙仪是不是插收轮架通道?

1.建議感度線接於GEAR(第五動),因考慮六動接收
2.接上電源後不動,等RCE-500陀螺儀藍燈亮後再將電源拔除(拔除電源時盡量勿觸動直昇機)以免尾伺服機中立點移位
3.將尾伺服機擺臂裝上尾舵拉桿後呈平行裝上尾伺服機
4.將尾舵拉桿另一端的連桿頭套上尾懸翼控制組球頭,並調整尾伺服器座組使尾懸翼控制組至於尾主軸中點後再將尾伺服器座組固定鎖緊
5.接上電源,如尾舵有自行移動現象,進入發射器選項Sub trim裡的RUDD微調至不會自行移動後既可
6.確認左右行程到位及相等,如有差距則調整連桿長度既可
7.可進入發射器選項TRVL ADJ.裡的GEAR調整其感度,一般感度是+75%  -75%,視其鎖定情況增減

楼主:
版主:我已按你的方法进行了设置,现在的情况是静止的时候陀镙锁的很好,但起飞后随着转速的升高,小龙左右摆的越来越严重,是不是RCE400说明书上陀镙信号线插AU2以上?(但GWS只有6通阿)麻烦在帮我看一下.谢谢!!

楼主:
另外:你说感度调到-75,我的9X2最小只能到零,还是左右摆?TRVL ADJ.选项里没有感度调阿,是不是指方向?谢谢!!

楼主:
谢谢,我已经在遥控器上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