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评价一下塞斯纳182电动机?近期准备购机

楼主(2005-10-12):
塞斯纳、翼龙怎么样?有什么区别
新手准备买电动固定翼,大家给点意见啊

网友:
新手没飞过别的话最好飞翼龙,摔几下没事。

网友:
新手飞翼龙不错!

如果先玩一下它配套的fms, 玩翼龙更不难的。

网友:
新手飞翼龙准没错!

网友A:
塞182的动力不太够,翼龙  是慢速机比较来说还是 翼龙比较时候新人飞行的.易修耐摔,塞182就要比他差些,要是新人强烈建议是翼龙

网友:
新手入门当首选翼龙慢速机

原因:好飞、耐摔,易上手。182本人也飞过,确实动力显不足,速度快,滑翔性能欠佳,操作手法宜轻柔,否则易出现失速等危险,新手操控有很大难度。特别易损件:桨(前拉桨都这样)、电机(主要是轴易在着陆不当时撞弯)、机翼(泡沫材料,材质脆硬,降落时机翼如触地多半玩完)、起落架(钢丝太细,经不住几次着陆冲击)。建议要飞182的新手:多买几只桨、480电机,机翼边缘用透明胶包边加强,中段埋碳纤管(有银子就多买几副备用吧),起落架钢丝换自行车辐条钢丝。不过话又说回来,艾特182做工还马虎,放家作摆件还可以,最好不要拿它当练习机,摔了可惜啊!入门用翼龙吧,但也要养成良好操作习惯,翼龙对操控手法要求不高,习惯了大手大脚的操作,今后对付反映灵敏,速度快的机型就容易出问题。
我的艾特塞斯纳182:

网友:
该机,好看好摔,加上飞的时间不长。10钟就下来。还有就是他的舵机不好,电调也和其他家不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塞182的动力不太够,翼龙  是慢速机比较来说还是 翼龙比较时候新人飞行的.易修耐摔,塞182就要比他差些,要是新人强烈建议是翼龙

???

网友:
我是新手,买过182,但是很快就炸了,这个飞机推力太小,太脆弱了,尤其是螺旋桨和电机,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我打烂了2支桨,电机的轴承都撞掉几回。现在我已经买了4通翼龙,还没飞上天,等我有飞翼龙的经验再和大家分享。

楼主:
那我就准备买翼龙了,呵呵,谢谢大家

网友:
我也买了塞斯纳182,不过我是买的空机,自己组装的,动力选用普及型无刷,7060电机桨。感觉飞行性能不错,就是动力在怠速时略显不足,准备换8060桨试试。
另外,我在草地上着陆,已经打造了一只滑橇,准备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