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暴龙尾舵安装方法

楼主(2005-10-12):
这是我的小暴龙,450X v2的机身,450XL的旋翼头和尾巴,zoom400的桨,够杂吧?

小暴龙的尾舵安装方法.

原先的尾舵安装方法在有次摔机后GY401的感度就只能打到60%了,再高就追尾,飞起来很不爽,一怒之下就改成现在这个样子,为了轻把尾舵机从HS56换成GWS pico +f,改好后发现效果暴好,GY401感度调到90%可以在1秒钟内消除追尾稳定下来,85%基本看不到追尾现象,我现在是开到80%在使用.不过好象这样换了后摔机比较容易坏尾舵,有得有失啊

网友:
有创意!不过好像不太美观!

网友:
这种安装方式在国外高手中比较常见

网友A:
对重心有影响吗?

网友:
新款ms就是这样的,这样有利于提高锁尾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重心有影响吗?

对重心基本没影响,装上xpower电池,还是头偏重

网友:
我的也是V2机身XL的升级悬翼头35#的尾浆呵呵

网友:
这样装尾舵锁尾效果肯定好。

网友B:
小心桨打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心桨打舵机

那个位置,325的大桨都打不着.就怕摔机的时候舵机着地

网友C:
前两天,我也参照楼主的尾舵改法,改成此样,效果确实不错,但拉弓掉下来,真接找不着尾舵的3108了,吼吼......只剩舵机的线在管上挂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我也参照楼主的尾舵改法,改成此样,效果确实不错,但拉弓掉下来,真接找不着尾舵的3108了,吼吼......只剩舵机的线在管上挂着........

兄弟,你运气不好,我从改成这样装尾舵机后,摔机已不下10次,还从来没损失过尾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