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大家

楼主(2005-10-12):
请问陀螺仪的作用是不是只用于直升机锁尾用的,我想锁定直升机的前后、倾斜可不可以用它,我的电直是E-SKY3D(E005),谢谢大家啦!
另外我的机机电子设备可不可以直接用在E-SKY 中型3D电直(EK1H-E010)上呀?
E-SKY CP2 3D(E-E005):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609
E-SKY 中型3D电直(EK1H-E010):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784

网友:
什么破网站。我KAO
看看:http://www.3jmodel.com/product.asp?id=719
冒充ZooM400,这不就是华XX36#吗?

网友:
问的问题很“新兵”啊!

引用 楼主:
请问陀螺仪的作用是不是只用于直升机锁尾用的,我想锁定直升机的前后、倾斜可不可以用它,我的电直是E-SKY3D(E005),谢谢大家啦!
另外我的机机电子设备可不可以直接用在E-SKY 中型3D电直(EK1H-E010)上呀?
E-SK ...

陀螺仪肯定要用,和你的说法毫无关系!

楼主:
我的机机还要另外配个陀螺仪吗?前后倾、左右倾斜是要靠遥控器控制的吗,有没有傻瓜式的电子设备,一推油门就飞了,直上直下

网友:
陀螺只能用在尾桨的锁定上,你想要的那种飞机,除了用陀螺仪之外,再加一个平衡仪就行了。
平衡仪就是控制前后左右倾斜的。好像要1500块。

网友:
你干脆买一个玩具直升机好了。才150元,一推油门,就直上直下,完全不会跑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