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这对吗?

楼主(2005-10-12):
我今天发现我的miniz发射机上的晶振上的频率是:T27.045。车子上的接收晶振标签贴纸上标的是RX AM 27.045,但是撕开贴纸发现晶振本身上刻的是:R26.590。

大家说说这对吗?我想发射晶振和接收晶振上应该是相同的频率吧?是不是接收晶振的在出厂的时候搞错了?

谢谢指点!

网友:
如果你打开接收机就会看到一个455KHZ的中频。

您也可以参考一下超外差式收音机原理。

网友:
所谓差频就是发射和接收相差0.455。也就是说发射减去0.455等于接收。

网友:
从无线电网站上转过来的:

先要说明一下什么是超外差式收音机,最初的收音机属于直放式收音机,它的特点是,从天线上接收到的高频信号,在检波以前,一直不改变它原来的高频频率(即高频信号直接放大)。它的缺点是,在接收频段的高端和低段的放大不一样整个波段的灵敏度不均匀。如果是多波段收音机,这个矛盾更突出。其次,如果要提高灵敏度,必须增加高频放大的级数,由此带来各级之间的统一调谐的困难,而且高频放大器增益做不高,容易产生自激。
如果能够把收音机接收到的高频信号,都变换成固定的中频信号进行放大检波。由于中频频率比变换前的信号频率低,而且频率固定不变,所以任何电台的信号都能得到相等的放大量,同时总的放大量也可以较高。从而克服了上述矛盾。
典型的超外差式收音机的框图可见9702说明书。振荡器产生一个始终比接收信号高一个中频频率的振荡信号,在混频器内利用晶体管的非线性将振荡信号与接收信号相减产生一个新的频率即中频,这就是"外差"。
为了获得较好的选择性和灵敏度,在获得中频信号以后在加以放大,即中频放大,这样收音机的接收质量大大提高,这就是"超外差式"电路。它有如下几个优点:
1. 由于变频后为固定的中频,频率比较低,容易获得比较大的放大量,因此收音机的灵敏度可以做得很高。
2. 由于外来高频信号都变成了一种固定的中频,这样就容易解决不同电台信号放大不均匀的问题。
3. 由于采用"差频"作用,外来信号必须和振荡信号相差为预定的中频才能进入电路,而且选频回路、中频放大谐振回路又是一个良好的滤波器,其他干扰信号就被抑制了,从而提高了选择性。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