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小鸟,看中了黑鹰的这款,请XD们看一下性价比

楼主(2005-10-12):
因为是小鸟,所以只想飞简单的航线和3D。黑鹰是上海的模型,具体配置如下:
BlackHawk400空机 普通轴传动版
无刷电动机       原厂配置HP03-U005
无刷调速器       原厂配置HP03-U006
司服器(副翼、升降、桨距)   原厂配置(共3个)HP03-E003
高速司服器(尾桨) 原厂配置HP03-E004
陀螺仪           原厂配置HP03-E006
接收机与发射机  日本SANWA VG400(不含原配舵机)
总价: 2099
想不光室内飞,还想在室外飞飞 :) 所以请大家看看,这款的性价比如何。
请各位XDJM赐教 :)

网友:
还是不错的,以前轴传动感觉很不好。
现在皮带出来了,还行吧。

楼主:
改皮带的??

网友:
新手推荐皮的,因为轴会容易扫齿

楼主:
那个位大大,性价比如何呢?

网友:
不错,不要升级金属件。精度会下降,重量会上去。不要为好看作无谓牺牲。

网友:
你最好买皮带传动的,如果以前没飞过电直那别在室内飞这类中电直,转速太快力量也大,家具和飞机都会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