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位网友 用ESKY的四通遥控器飞过FMS?

楼主(2005-10-12):
我用ESKY的ET104C
遥控器
希望能在WINDOWS 2003里飞FMS ,但摇动操纵杆没有反应,装上PPJOY也没有反应,游戏控制设置里也一样没有动静。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的是华科儿的连接线(一头是窜口 一头是像S端子的四针插头)的缘故,是不是ESKY的遥控器一定要用ESKY的连接线呢?还是电脑操作系统的问题?

网友A:
你要在电脑"控制面板"中"游戏控制器"中添加"带油门的四按钮飞行控制器"并校准后才能在游戏中用!
只要这样,摇控在电脑里有控制反应的话,别说FMS,就是G2也可以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