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动大脚改电动

楼主(2005-10-13):
油动大脚改电动,中高低档的
电调和
电机
应该
如何配置
,请推荐那是商家比较便宜!
转向大扭力
舵机
有什么好介绍请推荐!

网友A:
油大脚改电大脚?我看你还是省省吧!改装的资金能让你买一辆新的电大脚了!对了!你的是什么大脚?

网友B:
我也打算改,关键用什么电调,要大大大功率的。

网友C:
也行,用750电机,找个杂牌双向电调,烧了的话就换场效应管,换了以后都能扛到200A的电流了,用老颜的电池,弄个9.6V的,马力肯定够猛,只是重量会较重,需要把车的避震弹簧换硬点的,其他的都一样

网友B:
750电机是啥样子? 有没有图?能装上吗?

楼主:
fangyu82528 请你给出详细改装方案,兄弟我在此跪谢了!

网友D:
我想该,用两只750,14.4V.1只750不够猛.

网友B:
变速箱里的单向轴承必须更换,否则你能倒车吗?

网友E(2006-04-30):
本人的超十级油动房车改成电动的了。
本人的超十级油动房车改成电动的了。
1、无线电遥控直升机和车模及所有的控。
2、京商超十级油动房车,原来的2.5CC手拉启动发动机已改为540有刷电机,有刷电调采用80A的(用30A以上就可以了,但体现在最高车速的快慢),钢齿轮是用车床车出毛胚,再用数控线切割机制作成功的.
3、京商超十级油动房车内部全貌,可看到原来油箱位置现在空在那里。
4、奥迪1:10电动平跑驱动部件,采用380有刷电机驱动。
5、奥迪1:10电动平跑的转向控制和避震较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