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帮我!!!谢了!

楼主(2005-10-13):
我的ZOMM400无刷版新换了一个ASSAN-36A的电调油门推倒30%就突然停了,三块电池都是这样。不会是三块电池都挂了吧。前一个电调也是悬停时突然失去动力。谢了

网友:
什么电池?

网友:
请检查电调的保护电压是否设置正确,一般3串锂电要使用7.2V的保护截止电压。

网友:
检查主轴转动情况和螺距曲线

楼主:
问题解决了。

是电调的低电压保护,我用的是三串锂电低电压保护设定9伏合适吗?还能再低点吗?

网友:
这个要看电池的内阻怎样了,如果内阻大可以设低一点,比如8V左右。
如果是VK电池就设9.9V,3.3V/cell的保护电压。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中玩400有这种情况   后来  重新设置发射机的油门  叫什么不知道   就是油门推到顶  但实际动作多少有个百分数   是可以设置的   重新设定后  在玩就好了   没设定前是油门推杆到顶   实际动作100%  最大是150%  我降到50%  我的控是RD6000标准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在模拟器中玩400有这种情况   后来  重新设置发射机的油门  叫什么不知道   就是油门推到顶  但实际动作多少有个百分数   是可以设置的   重新设定后  在玩就好了   没设定前是油门推杆到顶   实际动作100%  最 ...

那叫ATV舵机行程或者End-point舵量终值。不过RD6000里面不知道怎么表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叫ATV舵机行程或者End-point舵量终值。不过RD6000里面不知道怎么表示的

RD6000  是E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