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已经落伍的轴传动改装,应该更耐用

楼主(2005-10-13):
35#的轴传动在各大厂商纷纷推出皮带版的喧嚣中已显笨拙和落伍,现在也就是拿它在下班之余消遣玩玩,没因摔机扫过齿,但主齿轮与冠齿的磨损却是相当严重,飞过20几块电池,冠齿已磨秃了两个,主齿轮被磨出了豁.因为每次飞行都在十米以上,高速的转动让齿轮不堪重负

再给35#买配件投钱显然是落伍中的落伍,正好手里还有套多余的轴传动齿轮,于是想屏弃冠齿,动个手术把两个伞齿派上用场,于是改造开始

改造时有两点担心,一是齿轮比和以前相反,形成了加速效果,势必让主马达负荷加大,二是转动方向相反,很棘手,先改了再说

改造完毕,用了大量热溶胶来固定,试了试,机械部分的传动很顺畅,而且这样增大了齿轮的接触面积,大大减小了高速转动时主齿冠齿间的压强,只是两点担心都应验了,齿轮比反过来后主马达的负荷大,再者由于尾翼的变距结构限制,使得在转动方向相反情况下尾翼的推力无法完全调和
于是又生一计

只是思路,今天懒的再弄了,哪天高兴再改

轴传动之所以这么快就被皮带取代,不外乎因为新手容易摔机扫尾,老手不扫尾却无奈它自己的磨损,尤其是在一定高度飞动作时,几趟下来齿轮的牙就秃了,寿命太短,纠其原因是冠齿薄压强大,伞齿接触面积大寿命自然要长

不过,改好后也不飞它了,上黑鹰皮带版来爽

网友:
都决定不飞了,楼主改好了就把机机送给我算了。

网友:
这个方法好!赞!

网友:
第二种方法的连接可能会不太牢靠吧?
可不可以把第二张图上面的金属齿放到右边,如果轴长度不够,把尾管截短?

网友A:
如果尾桨转向相反,可以把尾轴上的伞齿从左边改到右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尾桨转向相反,可以把尾轴上的伞齿从左边改到右边

对呀,怎没想到,试试

网友:
楼主改好爽飞了可要上图啊

楼主:
已改好,谢谢楼上俩兄弟点拨

伞齿位置高,需要改尾管的位置

由两个金属片做支撑面

打孔

上到机身上

热溶胶固定,非常结实

试机,一切OK!

如楼上所说,尾翼伞齿要改到右边才行
飞了一小圈,噪音较冠齿小多

网友:
好,明天就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