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简易冲电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13):
我原来给NI-CD冲电的冲电器坏了,又不想去买那些贵的冲电器,于是就自己想办法。我有一个ADSL用的电源适配器,标称输出电压是13.5V,电流是1A,经测量空载电压是18V左右。
我想请教各位,我的
电池
是9.6V 1700MHA的NI-CD电池。这个电源适配器能给电池冲电吗?能冲饱吗?再问一个狠点的问题,如果我全程监控,带上万用表,到了12.6V就拔掉电源,能给11.1V的锂电冲电吗?如果能行我就动手了,如果不行还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这个不好 锂电是危险品 哪怕一次过冲就玩完 所以还是不要东想西想了

楼主:
我也只是从理论上来讨论,理论上到底行不行?如果我一直在旁边监视,发现电压一到我就关电源,这样也不行么?

楼主:
真心请教,到底给NI-CD冲行不行?给锂电冲行不行?(我看到有人用笔记本电源直接给11.1V的锂聚冲电的,他说冲到12.6V就拔下来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这个也没什么绝对的事情 如果你非要试一下 也是你的事情 但是保护你的投资 最好不要

网友B:
还有个关键的问题,ADSL的MODEM用的基本上都是交流电

网友C:
充镍铬电池可以一试,也没什么大问题,到了11.2V就停掉行了,但
要用来充锂电,我劝你就不要冒这个险了,随时会有燃烧的可能。

网友D:
恐怕有问题
你用万用表在线测量的是充电电压,只有高于电池实际电压时才能充进电,充电电流越大,超过的电压越高。
你的ADSL电源适配器输出电压较高,很可能接上电池后你就发现充电电压超过12.6v,此时正在以较大的电流充电,你断不断电源?

网友E:
充电器也有不贵的。到本地电子市场或网上找一找。

楼主:
谢谢大家!我也只是想讨论一下这个的可能性,并不一定真要用这个冲,而且里电的冲点特性是要先恒流再恒压,这个电源也不能满足,所以我不会拿它去冲里电的。
我想自己做个11.1V 2000MAH的里电,请大家推荐一下比较适合的电芯和相关的冲电器,谢谢!

网友D:
没有经验可说,跟你谈谈教训吧
采购了一些便宜锂电芯,容量也不小,觉得给B2040无刷供电应该够了。
焊好以后推到最大油门,直机在地上滑,起不来。量最大电流,仅4.5A左右。没办法,3串后再2并,共6块电芯总算提供了8A多的电流。总重量增加了100多克,勉强能起飞。估计飞3D没戏(我也不会)。建议选择锂电芯慎重。
充电器方面请参考本版唐山大兄“~另外的思路~”贴和该贴末尾本人的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