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LE ebm900做渠道

楼主(2005-10-13):
ELE ebm900  http://www.elemodel.com/shop/Viewgoods.aspx?goodsid=10001350

在输入120瓦时能有多大的推力?
我想买两个用在500克的F15C上,要求推重比大于1

如果这个达不到,能否给个选择
用ELE2000 或别的
暂且不考虑别的因素,想做个能悬停的F15一定很爽

网友:
涵道达到1以上的推重比似乎不太实用,难度也大。

另外涵道机不可能悬停的。

网友:
后推机,即使推重比大于1,也不可能悬停的。若真能悬停,操纵面没有效率,如何修正姿态?
还有,想想用手提一只铅笔和在手指上立一只铅笔的区别……

网友:
函道达到0.5的推力就不错了

网友:
风吹不到舵面,怎么控制他悬停?

网友:
涵道不是那么好搞D

我的无刷EDF64买了快一年了,飞机做了几架。没一个成功,涵道飞机要好飞起码要60%推重比,电流20A以上,由于经济原因,烧不起锂电,转向镍镉,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重量轻的镍镉电池飞起来时间短得可怜,容量大的电池未必飞起来就爽,重量实在太大了,诶~所以放弃,转向后推啦。至少飞天上看不见屁股的桨

网友:
涵道飞机倒不是一定要60%以上的推重比,但阻力一定要小,速度要提得起来。另外电流大是肯定的,电池的开支不小。120W涵道,推力不大。

网友A:
不少视频里的涵道飞机看它飞行感觉动力十足,最大推重比不于1,但起飞还是用弹射,应该就是低速段涵道有劲没处使的缘故,而起飞后速度一上来就得嫌动力太强管不住了要收油门,看降落也是急得很!

网友:
涵道是刺激,但更刺激你的腰包啊,速度快的飞机很容易夭折。就算是世界高手,也避免不了摔。

网友:
而且摔了基本玩完。

楼主:
两个主喷口,在重心后一点,三个辅助喷口分别在翼尖和机头,通过负翼舵机和升降舵机控制

网友:
太复杂了,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啊!

楼主:
实在不够推力,就换大一点直径的涵道,或再加一个17CM直径的电脑风扇用CD作动力,做个F35

楼主:
一般的涵道效率在多少瓦每克?

网友:
每瓦有3克就不错了。
看了一下GWS的数据表格,倒是有5克以上的,不过那是在3.6V下得到的,没啥用。

楼主:
gws的数据如果真实的话,倒有可能做垂直其降,不知这个是不是无刷的 http://www.gws.com.tw/chinese/product/powersystem/edf75.htm
如果不是,那就更有信心了,无刷应该会更好
请注意,我说的是双涵道,120W*2*3=720克,电流在24A左右

网友:
不知你说的飞机尺度如何呢?你又准备上什么电池?涵道本身多重?

楼主:
翼展80,机长120,电池用垃圾3600MA约200克,翼载荷约为26~32克/平方分米
总重在600以下
估计要75MM以上的大渠道以增加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少视频里的涵道飞机看它飞行感觉动力十足,最大推重比不于1,但起飞还是用弹射,应该就是低速段涵道有劲没处使的缘故,而起飞后速度一上来就得嫌动力太强管不住了要收油门,看降落也是急得很!

老外有钱,烧得起,电调凤凰的,马达黑客的,电池SANYO的,锂电池就更恐怖,性能列表吓死人,外边环境好,东西容易买,人的收入相对也高。所以烧得起,当初我就郁闷老外怎么喜欢用轻木做涵道,而且还全轻木蒙皮外+玻璃钢

网友B:
涵道要性能好电流一般都很高,ebm900可能会过载,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涵道要性能好电流一般都很高,ebm900可能会过载,寿命不长

不会的,涵道版最大电流25A

网友:
太贵的东东,很多人玩不起。要是马达和电调,管风扇在250。我想就有人玩了。

楼主:
其实也不算很贵双涵道加双电条也就600元

网友:
嘉嘉同学~不能这么算D

引用 楼主:
其实也不算很贵双涵道加双电条也就600元

一次投资是无所谓的啦,几百块东西,但是要看长远~发现自己掉进烧锂电的深渊时就。。。。。

楼主:
大不了我就停玩两年
不行就用臬氢吧,不过3600MA的锂电也能应付得了25A的最大电流吧

网友:
最大电流25A,两个就是50A

楼主:
是两个12A的

网友:
12A?

12A的涵道能做什么?能有多大推力呀?

楼主:
11.1V12A大约有300克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