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天工开物

楼主(2005-10-13):
面积是160*120,雕的时间比较长,用了4个多小时,不知道大家雕有机玻璃一般用多少转的转速,走刀用多快,我雕这个的时候经常出现有机玻璃融化了粘在刀上的情况,很容易断刀,不知道高人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沙发顶你一下。哈哈恭喜。

网友A:
楼上,雕刻机电路多少钱,什么软件好.介绍一下发eml给我.如果电路太难不做了.把丝杆便宜买了.a522451259@tom.com

楼主:
电路有现成的卖,便宜的一百多,专业的数控系统有几万的,看你需要什么精度的雕刻机了,什么软件好就不好说了,用的顺手的软件就好,因人而异。当然自己设计电路也可以。

网友:
请问你是那里的,能否帮我做一台,我有丝杆,光杆等.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主轴?
偶的机器是水冷电机,转数一般在6000-8000,刀速12MM/S。

楼主:
我的是800W40000转水冷电主轴,转速我用6000,可能是没有用切削液的问题吧。我是深圳的,你如果是深圳的话可以帮你做,外地的话就无能为力了。

网友B:
是否能够雕刻印版?楼主能否帮我搞一套 1000美元的印板?人民币的也行!

网友:
你是不是象电影里的黑老大,胆子这么大.以后开印用不了送一些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够雕刻印版?楼主能否帮我搞一套 1000美元的印板?人民币的也行!

我要50元面值的就行,20的也可以。

网友:
现在美元贬值了,要印版就搞些坚挺的货币吧!有欧元的吗?哈哈、、、、

网友:
加油干呀,更精细一些,大家一直在努力!

网友:
我以前用很多有机玻璃,但都是用进口的那种,国产的很容易融化。主轴转速在6000~7000转,不加切削液,但是刀一定要锋利,一般都是自己磨的单刃刀,后角磨大一些在30度到4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雕刻机电路多少钱,什么软件好.介绍一下发eml给我.如果电路太难不做了.把丝杆便宜买了.a522451259@tom.com

nyzd7755 不要放弃DIY雕刻机
我也准备做雕刻机.
买了电路一套  RMB1000 (100细分)

18细分的卖 RMB2xx

如果不会连接, email 我. 一起研究.

已发了 email 给你.

网友A:
谢谢你,我好想做一台.我电脑不好,打字慢上qq不会,岁数又大了.有三个网友我帮他买便宜的丝杆他答应帮我做电路.已经有一个月多了他们多说没有做好.你如果想做一台要去磁动力网看看,那里有很多文章.对你一定有帮助.网上软件我不会下,点了一下打不开.我在磁动力网上发了(合作做雕刻机)也没有成功.我想我电脑好一点雕刻机也不很难,对你来说我想你能做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我好想做一台.我电脑不好,打字慢上qq不会,岁数又大了.有三个网友我帮他买便宜的丝杆他答应帮我做电路.已经有一个月多了他们多说没有做好.你如果想做一台要去磁动力网看看,那里有很多文章.对你一定 ...

我是从磁动力网来的
QQ 只不过用了一星期.
岁数也不小
打字比你糟 -- 是用金山词霸 翻译 然后 剪 + 粘贴

电路板最好买现成的. 快 加  好用.

用 skype 免费打我电话

http://www.skype.com/intl/zh-Hans/

网友:
用气体吹刀头,就不出现有机玻璃融化了粘在刀上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