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兄弟这样改吗?用汽车涡轮增压器改的

楼主(2005-10-13):
原理图

整体效果

电启动

装在小车上
据说能达到50公斤的推力

楼主:
燃烧室

点火器

总装图

网友:
喷气机那一版有已成功

网友:
强呀!真羡慕啊!多强的动手能力呀!

网友:
以前我看过一份资料。一个直径200mm涡轮轴输出200匹马力,这是多么有前景的动力系统啊。

网友A:
楼上各位好:电启动装置的离合怎样搞,那电机的转子在启动后一直跟着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各位好:电启动装置的离合怎样搞,那电机的转子在启动后一直跟着转吗?

haha 我也纳闷过这个问题有惯性离合器的

网友:
涡喷好:那么小的空间,惯性离合器怎样装上?上图没有看出有离合器的地方?

网友:
哇!高手啊!很久以前就有这想法!就是没做成功!

网友:
没有兄弟告诉我离合器怎样办吗?

网友:
请问各位;单向轴承套能做联接器吗?

网友:
小丁上来呀!

网友:
涡喷你偷着乐吧,我费了一天的事才找到启动的连接方法!仅仅是一个密封圈?涡喷再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