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火器的问题

楼主(2005-10-13):
我用的是ENYA 3号热火头外接假火头,能不能用1号电池点火?
我得充电的点火器有点问题,每次重了电只能点一两次

网友:
不管几号都可以,就是不要几节串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ENYA 3号热火头外接假火头,能不能用1号电池点火?
我得充电的点火器有点问题,每次重了电只能点一两次

差不多。用这玩艺往往都配外场充电器的。

网友:
电池多大的?

电池多大的? 我用2200 的

网友:
应该可以!

楼主:
能不能用普通的1号碱性电池

网友:
能,就是费电!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你找个火头连上线看下火头红了没红结论就出来

网友(2006-02-28):
电池可能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