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舵机?谢谢!

楼主(2005-10-14):
如果选用雷虎50V2飞3D,陀螺401的
舵机
就不说了。其他的舵机应该怎么搭配呀,是不是桨距和油门的舵机至少要一样,这样桨距和油门才不会有差异。麻烦大家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油门3001、3003完全可以了,螺距舵机要好点,最好9151或者9252,有条件可以全部使用9252或者9151,不做太大的动作3001用在升降上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