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004新手谈感受

楼主(2005-10-14):
我是刚买的004,以前从未接触过电直!买来后因为事情比较多,所以一直没飞!

这两天空下来了就专心研究,刚开始时,因为电池质量不好,总是离不了地,但是是新手,不懂,所以信心打击严重

后来经模友的帮忙才弄清楚原因!但是技术始终不见长进,简直就是飞不起来!

今天充满四节电池,在家的客厅操练了一把!但是还是一直不敢飞!离地后老是晃晃悠悠的,象喝醉酒似的。怎么调也调不好,一气之下,把训练架拆了,这下感觉清爽多了。操作好象也顺手了!不象帮着训练架那样晃了,专心练了2个小时,从以前不敢离地,到现在最长可以坚持晃晃悠悠的飞上十来秒钟了!

呵呵!信心大增!

但是我的大桨往前或后倾时,有点往右和左偏!这是什么问题啊?正常吗?

网友:
"但是我的大桨往前或后倾时,有点往右和左偏!"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004,现在也可以在客厅里晃悠一阵子了,对它的控制力还是很差,不过现在我还是绑着练习架的.这样倾斜落地的时候安全系数高些.打算搞套G2在电脑上练练,进一步熟悉控制.

楼主:
比如说打舵让飞机向前飞,大桨应该朝正前方向下倾斜,但是我的大桨向下倾斜的同时有点向右偏!(是正对鸡头看)

网友:
嘻嘻,我就是强行练习上升,结果现在每次降落都会撞。。。。哈哈。一架快要完蛋了。准备改玩固定翼了

楼主:
呵呵,今天又联系了五块电池,停空时间又长了点!感觉越来越好了!(虽然还不能悬停)

明天继续!

网友:
我买的是E006,不幸的是,倾斜盘有问题,还没有能够飞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打舵让飞机向前飞,大桨应该朝正前方向下倾斜,但是我的大桨向下倾斜的同时有点向右偏!(是正对鸡头看)

这是正常的现象啊,我刚飞四通道电直的时候也发现有这样的现象。
不要在刚开始飞的时候就在心里形成这样一种感觉,就是一推油门飞机就直上直下地飞起来、你叫他前就前后就后;其实直升机是一台很不稳定的机器,在对一个舵面进行操作的时候还要同时对另外的舵面进行调整,这样直升机飞起来才会很稳。
新手操作起来的时候多舵面同时协作可能会手忙脚乱,所以多练模拟器再飞真机才是最根本的解决办法。

网友:
一定要先练摸拟器!否则摔机总是难免的!我原来不信,摔了三架,学会飞了才知道,摸拟器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说打舵让飞机向前飞,大桨应该朝正前方向下倾斜,但是我的大桨向下倾斜的同时有点向右偏!(是正对鸡头看)

正常!陀螺滞后90度效应

北京青年告诉我的

楼主:
呵呵,我个人感觉还是飞真机比较好!我从来没玩过模拟器!感觉真实比模拟的区别很大!今天到现在又练习了

六组电池,技术比昨天又进步了!控制范围明显比昨天小了!偶尔运气+技术,还能悬停个五秒左右的样子!

趁着这几天不忙,抓紧练习!晚上再练四组电池才睡觉!呵呵

楼主:
再罗嗦两句!现在才知道,刚开始为什么不能飞了,是因为我自己不懂。乱调一气,不过也好,学了很多东西!感谢在这里帮组过的朋友!

现在004让我很有信心练好电直!下一步目标---黑鹰!小龙是买不起了!呵呵

网友:
看了大家的帖子,才知道不是我自己太笨,的确是直升机难飞啊,和大家碰到的问题差不多,信心又恢复了不少,只要多练习技术一定会提高的

楼主:
是的啊!我现在感觉飞电直,首先要把握好尾舵的方向,让尾巴始终对着自己,这样就好操作了!象004这类初级电直几乎不可能锁尾的

楼主:
我今天装上训练架,为什么却不会飞了?郁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