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真的很好!!!

楼主(2005-10-14):
刚才在飞的时候 练习架 被地面上突出的砖头绊了一下
飞机立即挂倒  导致 尾管 被碳纤打弯  碳纤浆打在水泥地上竟然毫发无伤  GY240都震下来了...
原想着 是不是要换尾管 但是 抱着侥幸想省点钱的心理 只是把尾管弯了一下 继续飞(没弯直 还有点弯弯的...) 结果还是飞的很稳定  尾巴动都不动...

总结: 要是用木浆的话  估计浆肯定废了.尾管也好不了哪去 所以还是碳纤的好  就比木浆贵一倍 可是比木浆耐用多少  还好看! 最主要的 还是 亚托!!!

等尾管 确实不行了 换碳纤管

网友:
呵呵!!碳纤练悬停太奢侈了,楼主有米的话多备些电池吧。

网友:
呵呵,我也炭纤悬停,不是原装的炭纤又不贵。

网友:
要是用鸿飞的那个160元碳纤桨,如果摔两次才摔坏就等于用80元的那个木桨了。因为木桨只要打到尾管一般都要坏。不过摔机要看怎么摔法。碳纤桨也不是次次都那么幸运的。

网友:
其实最结实的浆还是纤维浆,就是原机配的那种塑料浆,单卖120的那种,我原来用木浆,就和吃差不多,每摔必烂,后来用纤维浆,摔了很多次都没问题,昨天终于摔烂一支,真是扛造。

楼主:
现在鸿飞没 老版的尾管了.. 要换的话 连皮带一起换的...
,麻烦死了 想重新买台XL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鸿飞没 老版的尾管了.. 要换的话 连皮带一起换的...
,麻烦死了 想重新买台XL了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 我买了新款的尾管+皮带后感觉长了 没原来的舒服(虽然飞行效果好) 你把尾管锯短 钻个洞就ok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请问有在线的吗

请问有在线的吗?我也想买个450,刚刚看到还要改动什么的觉得有些麻烦,大家给个建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