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发动机安装的角度问题

楼主(2005-10-14):
各位兄台, 小弟有一事请教

是否理论上安装发动机时需要一个1—3度的右拉角?
而我装好后,发现偏右的角度有点大, 应该大于1-3度。

因此,
问题一: 该如何测量?
问题二: 如果右偏角的确偏大,会出现什么后果?

网友:
问题一: 该如何测量?
答:一般是用肉眼观察。
问题二: 如果右偏角的确偏大,会出现什么后果?
答:最好是把偏角调回来,也可以不要偏角,偏角太大会飞不直,不好飞,容易失事!

网友:
猜测一下,好像是会向右转吧,

网友A:
不用偏角,好飞得很,感觉不出多大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偏角,好飞得很,感觉不出多大差别的

右拉主要用来平衡发动机运转时产生的一个向左的力,虽然没有右拉也可以通过舵面向右偏转来平衡飞机向左的偏航,但从飞机的性能上来并不是件好事

网友:
没必要偏角,发动机转动时对机身产生的转动很小,一般可以忽略!对称翼的飞机,发动机就可以向下一点角度,具体角度可根据你的飞机重量及发动机功率来定。但一般不提倡有太大角度,因为这会损耗发动机动力和影响平衡!如果是自己做的话,我们只需在机翼安装时有角度,这样同样产生升力,而且也简单!至于你说的角度如何测量,其实很简单,只需以发动机的动力线为基准量出角度就行!Sample Text

网友:
理论上要有右拉下拉,不过我也没觉得有多少差别。不要想太多了,想想怎么飞,怎么练飞行技术还实在点

网友:
都不用拉    我的就是装的很正  照样飞

网友:
一般右拉和下拉在2-3度左右`~~要求不严就可以忽略`~

如果是教练机`~右拉和下拉无所谓`~起飞以后可以用方向舵及升降舵来调整

要是像真机就比较麻烦`~起飞后找感觉`~然后下来用垫片调整发动机架~~

不过话说回来`~要调整的一般是自制的飞机`~做的时候经常就做扭了~~经常歪打正着不用加了`~成品机一般不用调整的`~因为机身已经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