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博星的轮子好像有点扁

楼主(2005-10-14):
我的海博星有个轮子转起来晃的厉害,就象自行车轮子扁了转起来的样子,还有,走直线有点偏,大家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谢谢!!!!!!

网友:
加工精度不够呗! 和别的轮子调换一下试试.
跑偏可以用遥控器上的微调调整.

网友:
我的也是。。。

楼主:
调换了也不起作用,也只能这样了,等它报废了,再卖个新轮子,遥控器好像很费电,看到遥控器有充电插头怎么充呀,原配的充电器没有这个接口呀

网友:
也有可能是轮胎和轮毂没装正。

网友A:
我倒没觉得遥控器费电,我用的碱性电池,玩很多次也不用换。

充电插头自己做呀。

网友:
我也不觉得费电,原庄这么差的电池,跑了3-4小时还有2个灯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倒没觉得遥控器费电,我用的碱性电池,玩很多次也不用换。

充电插头自己做呀。

确实很费电啊,我买了8块金霸王,没跑几次就没电了。

网友A:
不是买到假冒电池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买到假冒电池了吧?

不会吧,在七十一买的。
现在想把控拆了,加个田宫头,可以接充电电池

网友:
空上面不是都带充电接口吗?

网友:
我控上面没有啊,可能我买的是比较后生产的海博星吧。自己买个12v左右的充电电池。在控里加条线出来应该不难

网友:
呵呵.

HAI BO XING跑偏严重的,主要是舵机下的摇臂那有空隙,好象是舵机保护.导致车轮回不到0位

网友B:
晃的原因

轮子转起来晃的原因是轮轴的问题,我换了个轮轴就好了。

楼主:
不是了,我把那个轮子拆下来放到别的轮轴上,它照样晃,但换上别的轮子就好了,所有是个次品,只能以后想办法换掉了,今天又把轮轴上的销子给弄丢了,不知道到哪去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轮子转起来晃的原因是轮轴的问题,我换了个轮轴就好了。

正解。

我那四个轮子用在油动的大脚上跑起来一点问题没有。做工的没原装的好,但好看多了。

网友:
我买的整车有备用销子的.你的没有吗?

楼主:
只有一个备用的,也给搞丢了,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