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请教大家关心的问题

楼主(2005-10-14):
还是我,ELE 7.4V 1600MH 10C锂聚
1)应该怎样保养?
2)第一次使用应注意什么?
3)充电电压电流怎样控制?
4)什么情况下才证明电池已经充满了

网友A:
配合好的充电器 平衡冲为佳 保养为不要过放 不知道你飞什么飞机 ?????????? 开始使用前5次    放一半就可以了    电压在8.3---8.4为正常    每c不要超过4.2       充满这个就不好说老    我目前没这个测试仪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合好的充电器 平衡冲为佳 保养为不要过放 不知道你飞什么飞机 ?????????? 开始使用前5次    放一半就可以了    电压在8.3---8.4为正常    每c不要超过4.2       充满这个就不好说老    我目前没这个测试仪器

放一半,是指电压放到多少?谢谢

网友:
目前还没用仪器来测试一半的电压 多数是估计 你飞什么飞机 这样可以自己计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