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遥控,3500.00左右,大家给点建议!

楼主(2005-10-14):
飞直升机

网友:
FF9 super 最好的选择

楼主:
我看中一款JR-PCM9XII,价格在3750左右,贵吗??
还有,我不知道PCM9XII的第5个比例通道是哪个操纵竿,遥控器一般只有4个上下左右的操纵竿呀?
因为我的飞机有5个舵机.

我是新手,请赐教.......

楼主:
哦,不瞒大家说,我是搞ARM的,看了以前的帖子,萌发了自己做个遥控器的念头,但我对航模一翘不通,
所以就先买个遥控器,飞飞看,先弄清楚工作原理,再下手.
我想用ARM7,应该可以了,LCD我也有,就缺外壳
希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其实9x和ff9到底谁好 以前的帖子很多 你在好好看看 用了f的说f的好 用了jr的说jr好  9x2   3750不贵 差不多是这个价了  飞直升机一般有油门 副翼 升降 尾舵 螺距5个舵机  还有接陀螺仪的通道 最少要6通接受 如果你想保护你的投资 9x2是不错的选择 你可以看看以前的帖子

网友:
我发现广东的模友都是用jr9的多哟!这个比例差不多是占了九成,也可能是我对情况不是很了解,但我所见到的的确是这样。

楼主:
哦,真谢谢大家了,那我买9XII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真谢谢大家了,那我买9XII啦!

劝你一下不要买什么变频的版本 新东西还没搞很懂 其实就是个高频头的改变 没必要在多花200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不瞒大家说,我是搞ARM的,看了以前的帖子,萌发了自己做个遥控器的念头,但我对航模一翘不通,
所以就先买个遥控器,飞飞看,先弄清楚工作原理,再下手.
我想用ARM7,应该可以了,LCD我也有,就缺外壳
希望前辈多多指 ...

请问ARM和ARM7是啥?请赐教

楼主:
哦,ARM(Adcanced RISC Machines),可以认为是技术,也可以认为是公司.
一般理解为嵌入式.ARM7是其中的一种32位RISC处理器.

楼主:
以我的理解,用ARM要比DSP做遥控器方便

网友:
什么35万?你想买什么遥控器啊?

网友:
我家用的TP-LINK路由器就是用ARM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