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9XII

楼主(2005-10-14):
有人正在用jr9xii吗? 可变频的那种。 我的有失去信号,锁住的问题。 各位有没有问题,还是就我的运气不好?

网友:
没有发现这种问题啊!
你的遥控具体表现是怎样?

网友:
变频的没有用过,你配的是什么接收机?

网友:
我当时就是为了保险 才要普通的9XII 变频的毕竟还是新鲜玩意哈

楼主:
以后不买新鲜东西

估计是变频的部分出问题.突然没控,锁死,有时又会有控.我现在用回FF9.

网友A:
呵呵,文略兄,估计有很多jr的支持者会告诉你,肯定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是你电池的问题,哈哈,我遇到多了,就是不肯承认jr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文略兄,估计有很多jr的支持者会告诉你,肯定不是遥控器的问题,是你电池的问题,哈哈,我遇到多了,就是不肯承认jr有问题

我认为变频部分有问题,不代表JR有问题

网友:
越描越黑,最简单借朋友高频头换上去试试看!

楼主:
还是确切点

是JR的变频有问题。

网友:
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不肯面对jr的缺点呢,说道jr、futaba失控我也不是看到一回了,电子设备都有出问题的可能,可是只要我一说jr的设备有出问题的可能,立刻会有一帮人铮铮教诲似的告诉我,不是机器问题,只是其中一个部件问题,比如电池了,变频了。要是家里的电视机随便哪儿出问题,立刻要求维修了。呵呵,说实话,我总是觉得futaba的抗干扰性比jr的好,下次搞个同频的测试一下,看看我的怀疑对不对。

网友:
你说jr有问题  但是我飞行了多次 还没一次是失控造成的 变频的版本没用过 以前的3810  9x 都很好用的  但是我不敢保证以后会不会 只要是电子东西都有可能出问题 其实失控很不好说清楚 如果飞行中 线脱落 电池没电 摔了机  摔下来 飞机都坏得不像样子了 怎么来说是遥控器失控?????????我每次飞行 在地上仔细检查每个舵机
   看了什么遥控器 出了新的 首先不要尝试  其实用jr 9x遥控器的人很多 到底有几个人说失控????????如果很多人都遇到了 恐怕jr也不好卖了吧

网友:
人都是这样,有这样东西都不希望别人说她不好。
查出问题所在才是关键。我喜欢JR 3810和 FF9 因为她们很耐晒!

网友B:
唉,fishzh1881兄是我见过对JR最狂热的模友了,已经到痴迷的地步了,说得我差点卖FF9买9X2了,哈哈!还好手头不宽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唉,fishzh1881兄是我见过对JR最狂热的模友了,已经到痴迷的地步了,说得我差点卖FF9买9X2了,哈哈!还好手头不宽裕!

不是狂热 你看了 用了 就知道了 如果吧f比喻成intel  jr就是amd  jr的兼容性不如f 但是什么都是在f后出 功能比f的有过人之处  失控的原因很多 你遇到了就肯定的说100%是遥控器吗????? 在国外每一种产品在生产 出厂都是经过老化试验 包括我们飞的航模 都是经过试飞员的试验性飞行 才有了我们好飞的航模 遥控器也一样 所以没100%的把握是不会投入市场的 当然设计缺陷和bug照回是另外一回事
    再说本来就是无线遥控 失控的因素更多 手机都还有通话质量不好的时候 反正遥控器我是选择jr 陀螺仪 舵机 还是感觉f的好 什么好 我用什么 随便也帮忙说句话 嘿嘿 反正我没遇到过 重庆的模友也没遇到(人家飞了好多年了 至少是9x刚才就买了) 运气好还是什么!!人家还是飞行的x-cell
   说多了又说我在吹嘘jr好 你用了就知道了 保证对你飞行也有帮助(台湾网站有人就说从2610换了9x 技术都有很快的提高)这点我也感觉到了 多的不说了 以前3810没失控 9x2也不会  我敢说保证你喜欢

网友C:
为什么有很多人硬要说JR有问题,Fu没问题呢?真不懂!

Futaba的粉丝就是喜欢说 JR的有问题。有攻击对方的倾向。

JR的粉丝拼命的解释JR没问题,但没有攻击对方的倾向。

这样看来JR的粉丝好像很吃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有很多人硬要说JR有问题,Fu没问题呢?真不懂!

Futaba的粉丝就是喜欢说 JR的有问题。有攻击对方的倾向。

JR的粉丝拼命的解释JR没问题,但没有攻击对方的倾向。

这样看来JR的粉丝好像很吃亏 ...

福特巴出了问题是自己操作不好(遥控器没问题)  jr的出了问题就是遥控器问题(反正自己的技术是没问题) 所以说福特巴出问题的人很少了 可能用jr的人都是高手高手高高手 但是说明一下 我不是高手 如果摔机我也是认为是自己的问题 遥控器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