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助,关于雷鸟,帮帮忙!!

楼主(2005-10-14):
我买了台二手雷鸟,充了电后把飞机拿在手上试着加了一下油门,还不错,但是尾桨马达还没修好,就放到一边,写了10分钟作业,又在手上试了一下,可是这次推到大概60%的油门它就开始转转停停!再过一下就干脆不转了!我就把电调的插口换到另外一个接口上,结果控制油门的还是同一个杆,但是是往下拉是加大油门,过了十来秒就又转转停停的了,又不能用了,有哪位前辈可以指教一下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电刷坏了
电刷坏了

网友B:
怀疑是主马达。或者是混控里面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你可以找个光线好一点的地方看看主马达的电刷磨损的如何了?雷鸟3代的黑色的主马达电刷很容易磨损的。如果电刷没有问题,可以拿节1号电池,直接接在主马达上,多转一会,看看马达是不是会出现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么混控就有可能出现问题了。

楼主:
哦,原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