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D6000的模拟器连接线怎么接的?

楼主(2005-10-14):
RD6000的模拟器连接线怎么接的?

网友:
知道RD6000和XTR模拟器连接线的接线方法的请帮忙给个接线图谢谢了

我手里有个RD6000还有个XTR3合1的模拟器因为没连接线所以想自己接线做个头,可是不知道RD6000和3合一模拟器的连接是怎么个接发,请知道的朋友解答以下兄弟感谢了,

网友:
就是就是,我手里也有一套DR6000没有办法玩

网友:
这样试试

RD6000的教练口使用的是象计算机大口键盘的插头
(下图右边的是RD6000的,左边的是Futaba部分设备使用的类型)

!!!!! 模式MOD:应该是选 PPR ,如果不行改 PP 再试试,祝您好运。

网友A:
找北京老王啊

我在他那里买的模拟器   我用RD6000的  他有专用的转接头   单买10元一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就这个楼主    有他的联系电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他那里买的模拟器   我用RD6000的  他有专用的转接头   单买10元一个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2
就这个楼主    有他的联系电话的

兄弟你的线上个图看看

网友(2005-12-13):
回复 网友B:

把接口上个图看看

网友:
我是SANWA VG400的不知道RD6000的接口可以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