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谁了解?

楼主(2005-10-14):
如题,可以用电调控制吗,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空心杯电机就是有刷电机。只是转子绕成了杯状,省去了铁芯,这样转子重量更轻,惯性减小,电机相应速度就快了,适合舵机用。由于转子是用线圈绕成的杯状,所以磁铁就放到了转子里面。转子是在中心圆柱型磁铁和电机外壳形成的磁隙中旋转的。
空心杯电机是可以用普通的有刷电调控制的。也非常容易改成无刷的,不过是外壳转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