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做飞机,请教师傅材料何处寻?

楼主(2005-10-15):
大家的木材都在那里买的呀?以前《航空型模》上有邮购的,现在不知到还有没有了。
还有蒙皮,大家都在哪买的,有网址吗?多谢大家!

网友:
对,航空模型上面有,要是你家附近没有模型店的话就只能邮购了

楼主:
我没有近期的《航空型模》,谁能贴一贴有关木材的邮购信息呀!!

网友:
做模型的薄木板可以用KT板替代。一般的刻字装潢做广告的店有卖,而且你可以让他们刻好给你。在同样的重量下此材料强度会比木材高一些,但会厚数倍甚至10倍以上。

较厚木材可以用好点的三合板替代,但重量通常会重不少,权衡使用。

有雕刻机(不是刻字机)的装潢店通常有薄的玻璃纤维板或者硬塑料板出售,也可以替代部分木材,性能比三合板好点。
泡沫塑料块两面贴上薄玻璃纤维板,在较厚的情况下强度比什么木材都好。

在现代的商品供应条件下,使用木材做模型是一种不易实现而且效果不好的方式。你可以尝试使用身边容易得到的材料。

楼主:
喔,我又学到新东西了!!多谢!

网友:
炭纤片、高粘性纤维胶带

看看这些加强材料合用不!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ge=1&highl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