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天下模型以为朋友的购机观点,请大家谈谈

楼主(2005-10-15):
很多朋友在买HM36还是买TREX450之间犹豫,HM36很便宜,全套1000而已,但是受的批评比较多;TREX就被称为是目前最好的小电直,但是却贵好多倍,难以下手。到底应该怎么选?我想我们用多几种方式来计算一下,给大家参考吧:

首先我要说飞机的成本应该算上“机会成本”。玩飞机不同于玩车,一时兴起买了飞机玩一两次就想扔掉它的人比比皆是。所以玩车的时候我们推荐大家第一次就买最顶级的设备,但是玩飞机的时候却从来不这么做(虽然这么做可以赚更多钱)——因为玩飞机不象玩车上手就能玩,而需要花至少几个星期去练习才能飞....当然这只是一个建议,如果你当前的预算充足,当然买越高级的越保值——因为模型设备无论自己用还是二手卖,都是性能好的具备更多的价值。

如果你认为自己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把飞机一直玩下去,那么当然买最保值的产品拉,也就是至少是trex450飞机+401陀螺+进口舵机+高档遥控器这样的搭配。这样买,即使若干年后,你仍旧可以骄傲地跟同好炫耀:看!这是当年最顶级的配置!

对自己玩飞机的信心做完定义以后,可以考虑下面的问题。

1、我们称为学习期,或者测试期吧。

这阶段对新手需要熬过学会旋停的困难,体会到飞行的基本乐趣,从而了解自己是不是真的喜欢飞行。

==》HM36是起步1000元,可以基本支持到学会旋停吧,加多一个200元的电池,合计1200。

==》TREX是起步套件为了区别开HM36的,不能选用跟HM36同等档次的,所以选稍高一挡的(我相信价格就是质量,我是不相信价格相同的两个牌子会有多大区别的)。trex价格1300,加500的动力套件,加700的240陀螺仪,加1300的6通道遥控,加200元的电池两个,加500元的futabu舵机,合计4700。

本阶段性能对比:旋停阶段来说,配备超级廉价的设备的HM36和配备中高级设备的TREX450有差别,但是这个差别新手可能感觉不出来.....

本阶段花费对比:HM36投资1200,TREX450投资4700,同时这个阶段会损耗大浆、压片等等的东西,HM36的配件比TREX便宜一些,所以使用HM36可以省下一点钱。

如果你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我也要学会飞机”的信念,也许花1200元买HM36更加适合。它无论是全套飞机还是你在学飞中会损坏的配件都可以便宜方便地买到,学飞的时候心理压力小,而且飞机调好了旋停也还很稳的。最主要的是:很多人玩飞机都是一个星期之内学不会就不玩了——因为他们觉得玩模型图的是放松而不是让自己更加紧张!——如果你也是这种人,那么想想花了4700元买的飞机只玩弄了一个星期是什么感觉....呵呵

2、我们称为损耗期,或者入迷期吧

这阶段大致属于在飞航线而不敢飞3D的状态吧。爱上飞行了,不断追求更高性能了,于是肯定是不断地坏东西,换东西。

==》hm36假设换如下东西:全套futabu舵机+TREX的无刷套件+240陀螺仪,需要加1700,可以感觉到性能提升哦。实在钱多换一套1300元的设备下去,换下的陀螺仪和6通带电调设备和4个舵机合计250元二手卖掉,那么实际增加投资2750,累计投资3950。

==》Trex:除非坏了东西,否则没什么好换的

本阶段性能对比:这个阶段你已经不是新手了,会感觉得到HM36和TREX450的细微差别,虽然两台飞机都用的一样的中级设备,但是毕竟HM36的机械部分做工没有TREX那么精致,所以飞行时的细微性能能让有经验的飞行员感受到。TREX应该相对来说会感觉更加精确,更加稳定一些。

本阶段花费对比:两台飞机配置基本一致了,HM36累计投资3950,TREX450累计还是4700
这个阶段会损耗很多大浆啊、尾管啊、大齿啊、压片啊甚至主轴啊等等的东西,HM36在配件价格上有一些优势。

3、我们称为3D期,这时候不满足飞航线了,频繁玩3D,时不时倒飞剪草。。。。这时算是高手了

==>HM36:由于使用了TREX的无刷套件,而且增加了2750配齐了中挡设备,倒飞是不成问题的了,但是因为机架结构的问题性能差点,所以飞起来恐怕没有TREX那么有信心。炸掉它!哈哈,换TREX去!
炸一台HM36,再换一台TREX,增加投资1300

==>TREX:TREX被称为最好的电直,当然飞行性能会好!不过为了公平,也炸一台(炸机是看人的水平而不是看机器哦,呵呵),同样增加投资1300:)

本阶段性能对比:这个阶段你已经是老手了,对用HM36飞3D和TREX450飞3D应该都有自己的心得。两台飞机动力配置和设备配置都一样,差别就体现在TREX可进行更细微的调教,以及TREX机架更加硬朗,金属件多些,所以飞3D时变形更小,应该更稳定!

本阶段花费对比:hm36:3900+1300,已经换成TREX了哦,高手玩好机嘛!TREX:4450+1300,稍微贵了500左右,换来的是更早体会到好飞机的乐趣!

帐算完了,没有帮任何一个飞机做广告的意思,大家自己用心体会,用自己的荷包体会,再做出最好的选择吧,呵呵

网友:
这叫殊路同归,实际刚开始时省钱往往会得不偿失,上面的观点比较客观。

网友:
雖然殊路同歸,但MH36 提供幾個落車的人機會,
若中途棄權,不會全數賠掉。

其實另一個看法是否可兩者兼收
MH36有的是高性價比,我都在盤算是否多飛一機。

网友:
这当中有个难题。就是对于初学飞行的人来说得过调试飞机这一关,不管是450还是hm36都是要调好一点才能飞,如果玩家在所在的城市找不到人教,那是非常痛苦的,我就有这样的经历,后来只有找购买飞机的商家鸿飞模型,幸运的是这家公司的服务还不错有问必答,通过一个月的电话咨询基本会调机了.

所以我的看法是,要玩你就得买好的一直玩下去,同时还要找高手教你,找不到人教就得有吃苦头的心理准备,不然就是花1000多只玩几天甚至十分钟.

网友:
泡论坛也行阿,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A:
呵呵,想提醒大家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要注意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曾经发表过《dark教你买大脚》和《 HM36还是买TREX450?》,都曾经在多个论坛被引用,引起很多争论,我想再补充说一点:

首先,当时的trex450价格比较高,而现在因为商家的竞争,所以trex450的总体拥有成本已经低了很多了!!

其次,目前hm36的模具精度和电子设备的可靠性个人认为有降低!!实话实说,国庆后我连续试飞两台新的hm36都失控,导致自己大腿受伤!

个人认为,HM36目前的级别应该评低....电子设备简陋不要紧,但是失控的上升,导致玩家很有可能受到身体上的伤害,那就不叫模型而叫武器了!

希望厂家能吸取我意见里面善意的部分,加以改进,国货当自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想提醒大家在看这些文章的时候,要注意客观分析“当时的情况”。我曾经发表过《dark教你买大脚》和《 HM36还是买TREX450?》,都曾经在多个论坛被引用,引起很多争论,我想再补充说一点:

首先,当时的t ...

没伤到子孙根你已经算很幸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伤到子孙根你已经算很幸运了

咳,受伤已经很重了,右腿被打了拳头大的一个淤青出来(外加两道刀口!),一个星期都只能向左边趴着睡觉.....

以后再都不碰设备可能有故障的直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