辉盛无刷套件能配11.V的里电吗?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楼主(2005-10-15):
刚刚在天使处购买了辉盛无刷套件,不知道能配11.V的里电吗?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同时请教一下:天使的380级电动机没有机头套,不配能不能飞,要做的话怎么做,能不能教个简单的方法

网友:
当然能用11.1V的电压了,就是电池要好!

楼主:
电池好贵啊!有没有经济实惠性能好点的

网友:
锂电没有真正便宜实惠的,买便宜的未必比贵的经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在天使处购买了辉盛无刷套件,不知道能配11.V的里电吗?使用时应注意什么?
同时请教一下:天使的380级电动机没有机头套,不配能不能飞,要做的话怎么做,能不能教个简单的方法

用11.1v时电机狂烫!1800mah 8C 以下的电池也跟着狂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1.1v时电机狂烫!1800mah 8C 以下的电池也跟着狂热.....

桨用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桨用大了?